Matlab字符串怎么实现换行?

楼主(2020-06-03):
我想再一个textbox里面输出一个字符串,像这样
姓名:aaa
年龄:333
......

整个输出是一个字符串,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在字符串中每一行的末尾加入换行符,我试过 \r\n 都不行

网友A:
{‘姓名:aaa’;‘年龄: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姓名:aaa’;‘年龄:333’}

谢谢指导,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试一下

不客气,先试一下再说吧

楼主:
根据2楼的指导,我自己也琢磨出了一种方法,供大家参考
str = ['name',char(13,10)','sex']
这个是使用回车的asc码来做,在字符串连接时候比较有效,注意如果写成char(13,10)的形式,就要加上转置 ’ 哦,不然会报错,或者单独写成 char(13), char(10)

网友:
来看看有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