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上为什么要加100nf的电容

楼主(2020-06-03):
像USB,PCIE这种信号线上为什么要加一个100nf的电容,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应该是隔直的作用吧,防止两侧的芯片供电或偏置电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隔直的作用吧,防止两侧的芯片供电或偏置电压不同?

是不是耦合电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耦合电容啊

    基本是一个意思。隔离直流信号,耦合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一个意思。隔离直流信号,耦合交流信号。

    偏置电压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有理解

网友:
    隔直电容,简单说就是隔掉直流分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置电压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有理解

简单说就是直流中心电压。也就是当交流信号幅度为0的时候的电压值。通过隔直电容之后,一般这个偏置电压就是0V(加上交流信号那就会有正有负,对后续处理电路可能有影响),然后通过偏置电路比如上下拉电阻分压,重新加上想要的直流分量,比如0.5Vcc,这样当交流信号在一定幅值范围内时,整个信号就能保持为正值,以便ADC等电路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