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薄膜材料分哪几类,分别有什么?

楼主(2020-06-03):
常用薄膜材料分哪几类,分别有什么?

网友:
1).导体膜:用于形成电路图形,为电路搭载部件提供电极以及电学连接 2).电阻膜:用于形成电路中的各种电阻或电阻网路。 3).介质膜:用于形成电容器膜和实现绝缘与表面钝化的作用 4).功能膜:用于实现除以上功能以外的特殊功能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