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膜电路形成技术有哪些?

楼主(2020-06-03):
厚膜电路形成技术有哪些?

网友:
1).多层厚膜印刷法,即在烧成的基板.上,反复进行印刷电路图形、绝缘 层、烧成的过程,从而实现多层结构(目前常用) 2).多层生片共烧法,在未烧成的各层生片上,分别打孔、印刷导体图形、 生片叠层、热压、脱胶、烧成,或者在生片上多次印刷后,一次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