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电路,使输出可用于单片机的ADC?

楼主(2020-06-03):
若输入电压为直流电压,电压范围为-0.5~+2.5V。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何修改电路,使输出可用于单片机的ADC?

网友:
    同相端的R391/C192不要接GND,改接到一个>0.5V的基准参考电压上就可以了。 并且运放的供电也没必要整双电源了,直接用与单片机相同的电压就好

网友:
    回复有威望么

网友:
    同相端电阻接个正电源

网友:
    R390/R388均为10k电阻,过运放放大信号,R386为200Ω,之后接输出端。从字面上理解,只需要输出单片可读取的电压位置即可,,那么可以在输出端按照放大倍数计算,应该是两倍输入电压,看单片机吧,大部分都能直接读取的呢,安全起见你也可以用分压电路读取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