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前端机房的供电不间断

楼主(2020-06-03):
    如何保证前端机房的供电不间断

    【导读】前端机房是有线电视系统的心脏,是各路电视信号的处理、分配传输的集散地。机房供电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系统的安全运行和对用户的服务质量,前端机房要有稳定而不间断的电源才能保证安全优质播出。所以保证前端机房的供电不间断是十分重要的。

    采用UPS电源的提出

    前端机房的供电是和盟委、广电大院共用一条输电线路,锅炉用电设备的启动,大功率发射机的运转,以及和民用电高峰的重合,经常发生大幅度的电压波动和严重杂波干扰,经常烧断跌落保险造成断电。另外,供电部门的停电维修经常安排在双休日期间进行,而此时用户收视率较高,每当前端停电,用户的投诉电话便接超而至,意见纷纷,影响了广大用户双休日看电视的好心情,更影响了用户视听维护费的收取。使前端台外停播率升高。针对这种情况,决定投入一定的经费,购置UPS不间断电源用于前端播出机房,保证优质、安全、不间断播出。

UPS电源的工作特点和技术指标

    选用的不间断电源是美国APC公司matrix-UPS,它的基本特点:

①接入工作后,可向用电负载提供无噪声无干扰稳定可靠的交流电。
    ②通常UPS处于在线工作状态,从主电源获取电能作为负载输入,并且将电力线路的浪涌和电子干扰与负载隔离开。
    ③在线状态下,UPS通过补偿主电源的电压波动来保证负载输入电压的平稳。利用变压器抽头跳变提供电压调整,以获得最高的工作效率。
    ④在抽头跳变的过程中,负载暂时切换为电池供电,以保证负载供电的连续性。
    ⑤当线上电压异常或断电时,UPS会转由电池供电,输出纯正弦波的交流电压。并且在额定负载范围内任何时候都是不间断的。
    ⑥当线上电压回到正常状态时, UPS会自动切换到主电源供电状态。

    主要技术指标:
    (1)额定输出电压:可设置为220、225、230、240VAC。
(2)在线电压调整:±5%,当AUTO或LOW应用灵敏度由用户选择时,输出电压可被扩大为+5%,-12%。
    (3)使用电油输出电压调整:±5%。
    (4)使用电池输出电压总谐波失真:<5%。
    (5)使用电池输出频率:50HZ±0.1。
    (6)使用电池操作转换:最大1.5ms。
    (7)最大负载:5000W@0.75功率因数。
(8)正常普遍方式:EMI/RFI干扰衰减:40~80dB超过kHzMHz范围。
(9)常模、共模让过:<1%符合ANSIC62.41类型A或B正负6kV测试。
    (10)电池类型:全封闭,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11)额定电池电压:48VDC。
(12)电池寿命:5年。

    UPS电源容量选用和电池配置

    选用UPS电源的容量估算;前端播出机房两套自办节目播出系统和29个频道节目的接收传送设备以及四条干线供电器接人UPS电源。

耗电较多的监视屏幕墙、空调设备、照明等不接人UPS电源。这样UPS电源的负载功率为2.5kw。考虑到前端播出节目的增容,设备的增加,再留有一定的安全金量,采用容量为5kw的UPS不间断电源比较合适。

电池组的配置:5kw UPS主机的电池接口为48V电压,用4块100Ah/12V的进口免维护电池串联一组为48V,采用4组 48V电池并联后,通过UPs向2.5kw负载可连续供电达7个半小时,在额定负载5kw时可连续供电4小时,这样完全可以保障前端机房和干线安全、优质、不间断播出。

网友:
    前端机房的供电是和盟委、广电大院共用一条输电线路,锅炉用电设备的启动,大功率发射机的运转,以及和民用电高峰的重合,经常发生大幅度的电压波动和严重杂波干扰,经常烧断跌落保险造成断电。另外,供电部门的停电维修经常安排在双休日期间进行,而此时用户收视率较高,每当前端停电,用户的投诉电话便接超而至,意见纷纷,影响了广大用户双休日看电视的好心情,更影响了用户视听维护费的收取。使前端台外停播率升高。针对这种情况,决定投入一定的经费,购置UPS不间断电源用于前端播出机房,保证优质、安全、不间断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