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中布线这种射频layout?

楼主(2020-06-03):
大神们,这种射频layout应该怎样布线。

网友:
你可以去Allegro板块问问,那里大神很多

网友:
    图片都给你了,就照着抄

网友:
    直接照着抄就是了,

网友:
    虽然直角拐弯对信号传输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差,但也没必然100%照抄啊。理解清楚方案原理,抄起来才能心中有数...

网友(2020-07-07):
    无非是拐角的处理问题,拐角部分用shape,然后地的避让不规则的话处理一下地的shap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