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OS管的困惑

楼主(2020-06-03):
    从大学接触模电的神奇三极管MOS管开始,就一头雾水,算是应付了一下考试....
MOS管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在这就不打算深究了,能学会怎么使用现成的管子是最基础的,应该搞清楚,类似这部分的设计总是copy来copy去的,自己还是有点模棱两可的,这不行的~~
    应该如何选型来做设计,怎么通过数据手册来选择合适的管子?首先咱还是得看得懂手册才行。高手指导下~~谢谢~~
    以下图为例:
图1中,截止就不说了,提到管子导通的条件是:UG比US大10V以上,UG=US+10V=15V。这个导通条件在数据手册哪里可以体现出来?
图2,依图可以看出VGS在2.5V左右就开始导通了呀,只不过ID还比较小。这个就是图4中的阈值吧?
图3,应该怎么理解?

图5电路,通过cpu的gpio拉高来控制12V给设备供电,这样设计是否有不妥之处?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
    开启电压就是GATE Threshold Voltage, 不同管子的开启电压不一样。图三就和三极管的曲线差不多 饱和区放大区

网友A:
    图3,应该怎么理解?
------Vds(横坐标)除以Id(纵坐标)就是mos管的导通电阻(也就是曲线的斜率的倒数)。
所以这个图能看出不同情况下,mos管的导通电阻变化的情况。
比如,不同的Vgs曲线,Vgs比较小的那个曲线(线性段)斜率小,说明导通电阻比较大。
同一个Vgs曲线,电流Id增加到一定程度时,Vds不再是线性增高,曲线斜率在快速变小,说明导通电阻会跟随电流的增加而急剧增大(很小的一个电流增量会导致Vds很大的增量)

网友B:
    完全没问题,都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3,应该怎么理解?
    ------Vds(横坐标)除以Id(纵坐标)就是mos管的导通电阻(也就是曲线的斜率的倒数 ...

嗯,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都是这样设计的

有朋友给我说,三极管需要接一个下拉电阻,下拉是确定开不起来三极管。应该是需要的。
    还有朋友说这个电路不太可靠,1个三极管可能开启不来MOS管,需要设计为2级三极管。MOS管会有漏电流之类的说法,需要用MOS管控制MOS管。没太理解。

    图6

    图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朋友给我说,三极管需要接一个下拉电阻,下拉是确定开不起来三极管。应该是需要的。
还有朋友说这个电 ...

有朋友给我说,三极管需要接一个下拉电阻,下拉是确定开不起来三极管。应该是需要的。
------是指三极管的基极加一个到地电阻吧?应该是用来防止MCU初始化过程中GPIO高阻态时三极管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朋友给我说,三极管需要接一个下拉电阻,下拉是确定开不起来三极管。应该是需要的。
    ------是指三极管 ...

嗯,是的,在gpio还不受控的时候给一个下拉状态。单个三极管控制12V关断的这个电路,加个下拉电阻应该就OK了。
对这个电路,有同事说不能只用1个三极管来控制MOS管开关,最好是用MOS管控制MOS管,或者两个三极管,见我发的图6。我也不太懂,没法辩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在gpio还不受控的时候给一个下拉状态。单个三极管控制12V关断的这个电路,加个下拉电阻应该就O ...

不能只用1个三极管来控制MOS管开关,最好是用MOS管控制MOS管
    -------这个说法我个人并不认同,也猜不出其理由。我自己做的电路就有这样用一个三极管去控制MOS管的。

用2个三极管驱动MOS管的场合,我认为只是需要改变其控制逻辑所以加多一个反相器,与MOS管驱动能力应该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用1个三极管来控制MOS管开关,最好是用MOS管控制MOS管
-------这个说法我个人并不认同,也猜不出 ...

他原话大致意思说的是用三极管来控制MOS管的话可能会有关不掉的风险,会有几伏漏电压什么的,我没太弄明白。

网友C:
    三极管基极加电阻给一个确定的状态,另外选用价格更低的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基极加电阻给一个确定的状态,另外选用价格更低的NMOS。

板子电流比较大,12V 7A的样子,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电流比较大,12V 7A的样子,有推荐的吗

    这个电流不算大
    AON6414A,了解下。或者自己去自己公司供应商官网看看

网友:
    另外,任何器件的学习都是这样,你找一份规格书,能弄清楚里面的各项参数都会让你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网友:
    借楼问一下,这种MOS的栅极和源极的电压都是12V的电路,导通之后Vd能达到预期的12V吗?我之前直接连出过问题,实际输出电压会比12V低一些,LZ这个电路我回头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D:
    图5,G级最高12V,S级是12V ,Vgs始终是小于等于0V的,怎么会导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5,G级最高12V,S级是12V ,Vgs始终是小于等于0V的,怎么会导通呢

前面有三极管,另外,这个是PMOS,不是NMOS

楼主(2020-08-28):
引用 网友A:
    有朋友给我说,三极管需要接一个下拉电阻,下拉是确定开不起来三极管。应该是需要的。
------是指三极管 ...

    实际电路回来验证了下,接入12V电源,后端就会有0.9V电压出现!这个0.9V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回来验证了下,接入12V电源,后端就会有0.9V电压出现!这个0.9V是如何产生的呢???

此时Q2的B和C到地电压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Q2的B和C到地电压各是多少?

C是12V,B是0
我找人问了下,说是因为MOS管的漏电流导致的。但因后级没有阻性负载的话,你测到的电压就比较高。
我试着在C1888并联了一个10K电阻,依然存在这个0.9V左右的电压。
    虽然这个漏电流电流很小,但是这个电压不消除,心里始终有隐患。
而且量了一下,因为这个漏电流出来的0.9V左右的电压,后端的12转3.3V和12V转5V的DCDC,都出来1.1V左右的电压了,这还是如鲠在喉,必须解决才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C是12V,B是0
我找人问了下,说是因为MOS管的漏电流导致的。但因后级没有阻性负载的话,你测到的电压就 ...

你买的这个管子质量是否有保证?规格书上看Vgs=0时的漏电流Idss在室温下应该是数个uA级别,10K电阻上应该产生数十mV电压而不是是900mV。你可以吧10K电阻再进一步减小看看。此外,这个Pmos管子的Vgs电压上限是12V,你的Q2的C极最好串一个电阻与R2072对12V分压后再接到G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