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移植初始化后黑屏

楼主(2020-06-03):
刚移植完ucgu裸机不加操作系统
void main()
{
GUI_Init();//初始化uCGUI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DrawCircle(100,100,50);
while(1);
}
初始化后就是黑屏,请教大神,求解!液晶底层驱动没问题。

网友:
最初玩的就是底层驱动,读点和写点函数都没问题,初始化也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