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怎么转c语言?

楼主(2020-06-03):
对语言不熟悉就用simulink做的仿真,个人以为simulink仿真比较好用一点。但是仿真的程序要去DSP上实现算法,要转成c语言的形式。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将simulink转成c语言啊?

网友A:
Matlab自带的real time workshop,可以把Simulink转C, 然后跟DSP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lab自带的real time workshop,可以把Simulink转C, 然后跟DSP结合

    ok,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