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和RS485

楼主(2020-06-03):
RS232,RS485哪个传的远些?

网友:
    232是单端信号一般只能传十米左右,485是差分信号可以传上千米。

网友A:
    1、传输方式不同。 RS-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 而RS485则采用平衡传输,即差分传输方式。
2、传输距离不同。RS-232适合本地设备之间的通信,传输距离一般不超过20m。而RS-485的传输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
3、RS-232 只允许一对一通信,而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

网友B:
    RS485 总线最长可以传输 1200m 以上(速率≤100Kbps)一般最大支持 32 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485 总线最长可以传输 1200m 以上(速率≤100Kbps)一般最大支持 32 个节点。

OK,明白了,谢谢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传输方式不同。 RS-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 而RS485则采用平衡传输,即差分传输方式。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