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布局的技巧方法

楼主(2020-06-03):
布局一般按照这样的步骤:
1.有机构图就按机构图把接口等固定的元器件摆好。如无机构图,就按要求把几个必须要固定方向放置的元件放置好;
2.根据接口等固定器件的位置放置好主芯片的方向,摆放好主芯片的大概位置;
3.根据原理图摆放好每个子模块
4。根据子模块和主芯片的关系,摆放每一个子模块的大概位置;
5。开始布线。在这时候可以微调元件的位置,整个布局基本就完成了。

PS:pads有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logic可以和layout进行实时关联,只要在logic中打开关联(logic中按一下右上角的PADS的图标就可以实现关联了),选中一个模块的元件,这时候layout中的相应元件会点亮,然后移动这些元件放到一边,然后对这些元件进行摆放,这样摆起子模块是会比较快和方便。

网友:
    布局就是要这样,根据原理图显摆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