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怎样用焊盘做过孔

楼主(2020-06-03):
altium designer 6及更高版本如Altium Designer Winter 9、alTIum designer summer 9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在AlTIum DXP2004里面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并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者的问题,因为习惯了以前的早期版本,思维没有很好的转过来,我觉得现在的新版本在条理上更加清晰,在设计上更加合理,有机会不妨大家试试,是否与我有相同的感受。

1、现在以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为例,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在PCB中进行铺地的时候,所有的过孔都是十字连接的,没有像protel 99SE和DXP2004里面那样只有焊盘(PAD)才是十字连接的而过孔跟铺地是直接连接的。如下图:

2、解决方法如下,点击“设计”----“规则”;如下图:

3、跳出如下界面:

4、在“polygon connecTIon style ”选项上面点击右键,弹出右键菜单,再点击“新建规则”,结果如下图:

5、弹出如下对话框:

6、在“polygon connection style”选项下,鼠标左键单击刚建的“polygon connection_1”项,出来如下对话框:

7、选中“高级的(询问)” ,点击“询问助手”,跳出如下对话框:

8、删除“all”,在“PCB functions”----“object type checks”----双击“IsVia”自动完成添加,然后点击“OK”,如下图:

9、在下面对话框中,“约束”----“关联类型”----选择“direct connect”项,点击“确定”,完成;

Altium Designer 6焊盘为梅花(或十字)状连接,过孔为直接连接的方法:

一、完成后效果

二、PCB 规则设置(PCB RULES)

三、添加IsVia+

四、添加InNamedPolygon()

五、添加网络名,在InNamedPolygon()中的括号内插入网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