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厚问题

楼主(2020-06-03):
是不是板子越厚性能越好,请高手赐教4 j5 V: _. r7 b

网友:
    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并不是板子越厚性能越好。决定性能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电路设计,元器件品质,各种元器件参数误差选择,元器件材质选择等等,板子越厚可以理解为硬度越强,不能说明性能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