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的例子中值滤波图像处理却报错了,请问是哪里不对吗?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20-06-03):
书上的例子中值滤波图像处理却报错了,请问是哪里不对吗?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I=imread('C:\Users\Xu\Desktop\timg','jpg');
I=imnoise(I,'salt & pepper',0.1);
subplot(121);imshow(I)
e=medfilt2(I);
subplot(122);
imshow(e)

报错:Error using medfilt2
Expected input number 1, A, to be two-dimensional.
Error in medfilt2>parse_inputs (line 107)
validateattributes(a, ...
Error in medfilt2 (line 48)
[a, mn, padopt] = parse_inputs(varargin{:});
Error in Untitled (line 7)
e=medfilt2(I);

网友:
    应该先转换为灰度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