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进程使用syslog函数打印信息(基于ARM-Linux)

楼主(2020-06-03):
本文将描述在使用inetd守护进程时,如何通过syslog函数打印消息到日志文件。

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根据《UNIX网络编程 卷1:套接字联网API》一书第13章的描述:由于守护进程没有控制终端,它们不能把消fprintf到stderr上。

从守护进程中登记消息的常用技巧就是调用syslog函数。

而sysolog函数需要syslogd服务的支持。因此在编译busybox时需要使能syslogd。

Linux系统启动后,需要打开syslogd服务。先来看看syslogd的命令选项:

[root@BGM /]#syslogd -h
syslogd: invalid option -- 'h'
BusyBox v1.16.0 (2013-04-15 16:07:27 CST) multi-call binary.

Usage: syslogd [OPTIONS]

System logging utility.
Note that this version of syslogd ignores /etc/syslog.conf.

Options:
        -n              Run in foreground
        -O FILE         Log to given file (default:/var/log/messages)
        -l n            Set local log level
        -S              Smaller logging output
        -s SIZE         Max size (KB) before rotate (default:200KB, 0=off)
        -b N            N rotated logs to keep (default:1, max=99, 0=purge)
        -R HOST[: PORT]  Log to IP or hostname on PORT (default PORT=514/UDP)
        -L              Log locally and via network (default is network only if -R)
        -D              Drop duplicates
        -C[size(KiB)]   Log to shared mem buffer (read it using logread)

这里我们注意到该syslogd不支持/etc/syslog.conf文件。

我们需要使用-L选项,让消息输出到本地(locally),其次其默认的本地输出文件为/var/log/message,

如果要修改输出文件,则使用-O选项。

因此,我这里使用的syslogd命令如下:

/sbin/syslogd -L

这里建议将该命令添加到系统的启动脚本中。

为了测试函数需要编写一个简单的TCP服务器程序和相应的客户程序,参照《UNIX网络编程 卷1:套接字联网API》的13.6小结编写测试用例,

程序如下:

服务器程序:

int main(void)
{
        socklen_t len;
        struct sockaddr *cliaddr;
        char buf[MAX_TCPSERV_BUF];

        int ret, tmp;

        openlog("bgmtcpserv", LOG_PID, 0);

        dc = malloc(sizeof(struct data_content));
        if(!dc){
                perror("Unable to malloc data_content ");
                exit -1;
        }

        cliaddr = malloc(sizeof(struct sockaddr_storage));
        if(!cliaddr){
                perror("Unable to malloc sockaddr_storage ");
                exit -1;
        }

        len = sizeof(struct sockaddr_storage);
        if (getpeername(0, cliaddr, &len) == -1){
                perror("Getpeername error ");
                exit -1;

        syslog(LOG_USER|LOG_ALERT, "Connecting from %s\n", Sock_ntop(cliaddr,len));

        close(0);
        closelog();
        exit(0);

/* include sock_ntop */
char *
sock_ntop(const struct sockaddr *sa, socklen_t salen)
{
    char        portstr[8];
    static char str[128];        /* Unix domain is largest */

    switch (sa->sa_family) {
    case AF_INET
        struct sockaddr_in    *sin = (struct sockaddr_in *) sa;

        if (inet_ntop(AF_INET, &sin->sin_addr, str, sizeof(str)) == NULL)
            return(NULL);
        if (ntohs(sin->sin_port) != 0
            snprintf(portstr, sizeof(portstr), ":%d", ntohs(sin->sin_port));
            strcat(str, portstr);
        }
        return(str);

/* end sock_ntop */

#ifdef    IPV6
    case AF_INET6
        struct sockaddr_in6    *sin6 = (struct sockaddr_in6 *) sa;

        str[0] = '[';
        if (inet_ntop(AF_INET6, &sin6->sin6_addr, str + 1, sizeof(str) - 1) == NULL)
            return(NULL);
        if (ntohs(sin6->sin6_port) != 0
            snprintf(portstr, sizeof(portstr), "]:%d", ntohs(sin6->sin6_port));
            strcat(str, portstr);
            return(str);

        return (str + 1);

#endif
/*
#ifdef    AF_UNIX
    case AF_UNIX: {
        struct sockaddr_un    *unp = (struct sockaddr_un *) sa;
             OK to have no pathname bound to the socket: happens on
               every connect() unless client calls bind() first.
        if (unp->sun_path[0] == 0)
            strcpy(str, "(no pathname bound)");
        else
            snprintf(str, sizeof(str), "%s", unp->sun_path);
        return(str);

#endif*/

// #ifdef    HAVE_SOCKADDR_DL_STRUCT
//     case AF_LINK
//         struct sockaddr_dl    *sdl = (struct sockaddr_dl *) sa;

//         if (sdl->sdl_nlen > 0)
//             snprintf(str, sizeof(str), "%*s (index %d)",
//                      sdl->sdl_nlen, &sdl->sdl_data[0], sdl->sdl_index);
//         else
//             snprintf(str, sizeof(str), "AF_LINK, index=%d", sdl->sdl_index);
//         return(str);
//     }
// #endif
    default:
        snprintf(str, sizeof(str), "sock_ntop: unknown AF_xxx: %d, len %d",
                 sa->sa_family, salen);
        return(str);
    }
    return (NULL);

char *
Sock_ntop(const struct sockaddr *sa, socklen_t salen)
{
    char    *ptr;

    if ( (ptr = sock_ntop(sa, salen)) == NULL)
        perror("sock_ntop error");    /* inet_ntop() sets errno */
    return(ptr);
}

客户端程序:
#define SERV_PORT 30001
#define SERVIPADDR "192.168.0.200"

ssize_t                                                /* Read "n" bytes from a descriptor. */
readn(int fd, void *vptr, size_t n)
{
        size_t        nleft;
        ssize_t        nread;
        char        *ptr;

        ptr = vptr;
        nleft = n;
        while (nleft > 0) {
                if ( (nread = read(fd, ptr, nleft)) < 0
                        if (errno == EINTR)
                                nread = 0;                /* and call read() again */
                        else
                                return(-1);
                } else if (nread == 0)
                        break;                                /* EOF */

                nleft -= nread;
                ptr   += nread;
        }
        return(n - nleft);                /* return >= 0 */
}

int main(void)

        int sockfd, ret;
        struct sockaddr_in  servaddr;
        int n;
        char buf[512] ;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sockfd < 0){
                perror("Socket error");
                return -1;
        }

        memset(&servaddr, 0,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bzero(&servaddr, sizeof(servaddr));
        serv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addr.sin_port = htons(SERV_PORT);
        ret = inet_pton(AF_INET, SERVIPADDR, &servaddr.sin_addr);
        if(ret < 1){
                perror("Inet_pton error");
                return -1;

        ret = connect(sockfd, (struct sockaddr *)&servaddr, sizeof(servaddr));
        if(ret < 0){
                perror("Connect error");
                return -1;

        close(sockfd);
}
服务器程序编写完以后,为了让inetd能够调用我们的服务器程序,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首先,修改/etc/services,增加如下:

mytcpser        30001/tcp                        # Used by BGM

其次,修改/etc/inetd.conf,增加如下:

mytcpser stream tcp nowait root /home/bgm/bgmtcpser bgmtcpser

这里的mytcpser需要和services文件中的第一个字段相同,其次/home/bgm/bgmtcpser为服务器程序所在的路径。

修改完配置文件后,将服务器程序bgmtcpser复制到/home/bgm目录下。

使用netstat 来查看是否inetd已经创建端口号为30001的监听套接字:

[root@BGM /]#netstat -an | grep 30001

tcp        0      0 0.0.0.0:30001           0.0.0.0:*               LISTEN

然后我们执行客户程序cli,执行完以后我们查看/var/log/messages中的内容:
Jul 23 13:13:42 BGM user.alert bgmtcpserv[2587]: Connecting from 192.168.0.200:40571

这里的"Connecting from。。。"正是由syslog函数打印的。

网友:
基于ARM-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