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继电器电路,请大佬具体讲讲?谢谢

楼主(2020-06-03):
这是继电器电路,请大佬具体讲讲?谢谢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继电器电路

网友A:
    继电器是一种电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之间的互动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是一种电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之间的互动关系。

继电器是一种电控制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