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OEE计算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20-06-03):
各位,关于波峰焊OEE计算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OEE中的波峰焊产品良品率是如何计算的,因为对于比较
复杂的板,可能每块板都会有不良点,这样算下来总效率会拉得很低。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就波峰焊本身OEE计算,质量指数用(1-DPMO)比较客观合适些(以端子元件数等关联计);MI+WS+基板整线的OEE计算,质量指数用产品良品率合理些(以整块PCBA块数计)

网友:
WS按IPC-7912玩的是端子DPMO...不管器件数只管(焊接)端子数...,过去做彩电几百上千个器件焊点2K上下...多用3‰要求、你的0.2%就是2‰就是2000ppm已经不错了...,当然不同设备、产品设计和管理会有差距的...0.2%质量指数带入OEE就可以了

网友A:
针对波峰焊做OEE,一般没有实际的意义,产品的变异性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波峰焊做OEE,一般没有实际的意义,产品的变异性太大

是的 的确是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