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UKI 2050为什么用皮带驱动?

楼主(2020-06-03):
请问JUKI 2050为什么用皮带驱动?
比较疑惑

网友:
实际上皮带比丝杆要耐用 JUKI是皮带+电子尺 还是很准的

网友:
主要是成本低啊

网友:
丝杆会磨损啊老铁 丝杆机器一般没有电子尺 磨损后 就知道什么叫贵了

网友A:
楼主还是经历的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经历的少啊

总结的到位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