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C工艺的问题

楼主(2020-06-03):
前几天跟同行聊天得知,现在FPC工艺都改为用低温
锡膏了! ~! FPC工作受热温度-般都在40度以下!也许是我跟不上步伐了!问下,有做有关FPC工艺的同仁,
你们公司也使用低温锡膏工艺了吗?

网友A:
低温锡膏的可靠性低,用低温锡膏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ytm

网友:
为了增加可靠性,所以要在例如指纹识别模组的芯片焊接后再填入underfill胶,加固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锡膏的可靠性低,用低温锡膏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的 我们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