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20在贴装不规则角度时会发生偏移的问题

楼主(2020-06-03):
我们一台SM320在贴装不规则角度时会发生偏移, R轴不正常的一直转,然后再贴元件,贴去的元件就不是示
教的角度了。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先校正一下R轴

网友:
检查R感应器,检查皮带轮是否松动,不行再校正R轴

网友:
清洁感应器(一个头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