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波峰焊元件面温度的问题

楼主(2020-06-03):
有铅波峰焊,对于元件面温度大家有没有规定,不是不大于熔点183即可,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

楼主:
还有,预热温度,一般是指焊接面还是元件面?

网友:
TOP有贴片元件时其焊点温度≯3/4合金固相温度...超过就必须采取热屏蔽措施来防止出现热应力

网友A:
可以看焊剂的DATASHEET...通常都有明确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焊剂的DATASHEET...通常都有明确说明

谢谢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