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K6580 BGA用小钢片植球重装后外四周总连锡

楼主(2020-06-03):
MTK6580 BGA用小钢片植球重装后外四周总连锡,PCB焊盘和绿油开窗都有测过,在正常范围内,开窗没有
偏位,植球钢片开和从0.25改到0.23重装后现像一样,有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求指教!

网友:
锡膏的粘度要考虑一下

网友:
植锡钢片太厚了,0.4pith的开厚度0.13MM就搞定。本来原装的锡球厚度也就0.15MM。钢片植球0.25MM,锡珠太厚,装上去挤压连锡.

网友:
应该是锡膏的问题,粘度不够造成的坍塌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