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ymphony server启动问题

楼主(2020-06-03):
为什么这个allegro symphony server功能一启动,Allegro软件直接陷入未响应状态呢

网友A:
    空文件联网?

网友B:
    我一般先打开一个brd文件,再启动symphony 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文件联网?

    杜老师。我打开一个PCB进行联网操作,也是一样,也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先打开一个brd文件,再启动symphony server

    测试过了,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2021-04-30):
    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其中打开的非空文件,这个allegro symphony server功能一启动,Allegro软件直接陷入未响应状态呢。

网友(2021-10-27):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愁啊,只能连接别人的,自己开不了

网友(2021-11-26):
在安装目录下找到tools-bin目录,然后找到muserver.exe程序,打开。用这个程序打开服务器,然后再开allegro搜索IP。也就是说,先开服务器,再联机

网友(点评):
果然这样可以打开,感谢大神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亲测可以,点赞

网友:
    仁兄,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筹莫展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02-13):
    有没有已经解决的小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