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grity2019手动设置VRM

楼主(2020-06-03):
    本人菜鸟一个,最近在学习杜老师的信号完整性仿真课程,杜老师一般会提供仿真中需要的所有文件,我现在想要拿VC709的板子自己把DDR3部分仿真试下,发现不会手动设置VRM,求大神赐教如何在sigrity2019里手动设置VRM,谢谢!

网友:
    在PowerSI中仿真电源地网络阻抗参数时,如果VRM管脚的电阻模型没有定义,通常就会看到低频段的阻抗特征曲线呈现开路特性。实际电路中,VRM作为直流电源在交流频域里表现为低阻,因此通常在仿真电源地网络的阻抗参数时,一般选用毫欧级的电阻来等效VRM模型。

楼主:
    按照这个做下来了
https://www.jianshu.com/p/68850616c56d

楼主:
    很尴尬,问题又来了,我在POWER DC里设置好了VRM,保存之后,再用Generator打开进行DDR仿真时,Select VRM component and assign voltage level时还是没有VRM可选

网友:
    增加VRM模型即可,模型可以找厂家要非常标准准确的模型,也可以自己建立个模型,一般用电阻替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增加VRM模型,PDN在低频段会翘起。

网友A(2020-07-15):
    楼主解决了吗?不知道怎么建立?

楼主(2020-08-25):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不知道怎么建立?

算是没有,我现在基本不用sigrity,都是用ADS

网友B(2020-12-16):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摸索了一天终于知道怎么自己创建VRM了。
1.现在Component Manager里面创建Model:New---Type里选 New Model Definition---name填入VRM_1V2--External Nodes填入1 2 ---Definition填入R1 1 2 1.2然后点击OK;再创建Component选中刚才创建的Model:New---Type里选Component---name填入VRM_1V2--External Nodes填入1 2 ---Definition填入R1 1 2 1.2然后点击OK。
    再用Generator打开进行DDR仿真时,Select VRM component and assign voltage level时有VRM可选刚才创建的VR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摸索了一天终于知道怎么自己创建VRM了。
1.现在Component Manager里面创建Model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摸索了一天终于知道怎么自己创建VRM了。
    1.现在Component Manager里面创建Model ...

    怎么连接到网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摸索了一天终于知道怎么自己创建VRM了。
1.现在Component Manager里面创建Model ...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连接到网络呀

先选中VRM然后再选择下面的ckt Node的1或者2脚,再点击一下板上对应网络的via或者pin,鼠标右键link一下,可以把1脚link为电源,2脚link为gnd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B:
    先选中VRM然后再选择下面的ckt Node的1或者2脚,再点击一下板上对应网络的via或者pin,鼠标 ...

    谢谢连接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