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功能

楼主(2020-06-03):
MATLAB都有什么功能

网友:
一Matlab的主要功能有:1数值计算和符号计算功能Matlab以矩阵作为数据操作的基本单位,这使得矩阵运算变得非常简洁,方便,高效。Matlab还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数值计算函数,而且采用的都是国际通用的数值计算算法;其程序由国际一流的专家编制优化,计算功能为matlab赢得了良好的口碑。2绘图功能利用matlab绘图十分方便,它可以绘制各种图像,囊括了2d和3d图形,也可以对图像进行修饰控制,以增强图像的表现效果。Matlab提供两个层次的绘图操作,一种是对图形句柄进行的底层绘图操作;另一种是建立在低层绘图之上的高层绘图,利用matlabu的高层绘图,用户不需要考虑过多的细节,只要给出一个剧本参数就能会出图像。3汇编语言功能Matlab具有程序结构控制,函数调用,数据结构,输出输入。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特征。不仅简单易学,而且操作简便,对于数值结算,程序仿真,计算机辅助设计等领域的人来说matlab是个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