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求教

楼主(2020-06-03):
有两个问题求教各位大佬
1:为什么信号线都会接个0R电阻?
2:IO脚接了一个10K的电阻限流,为什么还要加一个1K的电阻对地?

网友:
    小白别急,帮你问问我师傅,或者你艾特一下版主

网友:
    个人一点浅见:
    1、0欧姆电阻是预留振荡器输出的阻抗匹配焊盘,避免过冲这种信号完整性问题;
2、你自己都说了10K是限流,1K是下拉,这两个作用都不一样啊,另外很多信号是回板之后调试完成才能给出最优的参数,所以多预留几个焊盘便于自己后期调试。
    个人理解,抛砖引玉哈

网友:
    0欧电阻一般是方便调试的,调试的时候你可以断开,换成别的阻值,等等                                1K是下拉,有些是启动时序要求,上电的时候根据引脚检测到不同的电平值进入不同的启动模式

网友A:
    0欧是为了方便测试才加的吧

网友:
    1、一个电阻很便宜几里钱,可SMT费用要2分钱了。在实际项目上,0ohm电阻都会去掉,毕竟是成熟方案,不用再调什么参数。
    2、build-in 100k pull up,output signals need to pull down.说的应该是,在上电时会默认输出高电平,而这几个脚都是使能脚,因此需要强下拉,使得上电时时低电平,避免一上电后面的电路就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0欧是为了方便测试才加的吧

    是的,我们试产阶段也会加,量产就拿掉了

网友:
    加0欧姆:去了解下信号完整性分析就明白了。

网友:
    0欧调试用的吧,1k下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