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编号问题

楼主(2020-06-03):
AD如何设置从库里调用的元件能自动编位号而不是问号?

网友:
先画图,后编号吧

网友A:
在元件还附着在鼠标上时(即还未放置到原理图中),按tab键,将其位号改为目标位号,放置下一个时位号会顺延。
一旦取消放置,则结束,放置下一个元件,需重新按上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元件还附着在鼠标上时(即还未放置到原理图中),按tab键,将其位号改为目标位号,放置下一个时位号会顺 ...

是一个办法,就是还要手输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办法,就是还要手输挺麻烦的

做封装的时候,事先将Default Designator设置好,例如电阻设置为R1,好像可以

网友:
    而不是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