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绕电阻器的结构与特点

楼主(2020-06-03):
线绕电阻器是用康铜、锰铜或镍铬合金丝绕在陶瓷骨架上而制成的一种电阻器。这种电阻器的表面常涂有保护漆或玻璃釉,也有的把电阻体放在绝缘的外壳内,用耐热的填料填充。线绕电阻器固定电阻器和可调电阻器两种,可调电阻器的可调部位的绕线是裸露的,不利于阻值的稳定。一些线绕电阻器的结构如图1所示。

  线绕电阻器具有以下特点:

  ①由于线绕电阻器是用高比电阻材料的电阻丝绕制在陶瓷骨架上制成的,因而具有耐高温、热稳定性好、温度系数小的特点,工作温度可达300℃。

  ②由于使用的材料具有均匀、细致的晶体组织结构,因此电流噪声很小。

  ③功率大,能承受大功率负荷。

  ④阻值范围宽,一般为0.1Ω-5MΩ。

  ⑤可制成高精度电阻器,精度可达士0.01%。

  ⑥分布参数大,高频特性差。

  由于上述的特性,线绕电阻器可以制成低噪声、耐热性好的功率型普通线绕电阻器、精密线绕电阻器及高精密线绕电阻器等。

网友:
具有耐高温、热稳定性好、温度系数小的特点,工作温度可达300℃。

网友:
线绕电阻器分固定电阻器和可调电阻器两种,可调电阻器的可调部位的绕线是裸露的,不利于阻值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