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一个怪异的FPGA问题

楼主(2020-06-03):
    目前设计的FPGA单板,采用的FPGA型号是XC7Z100-FFG900,最近和客户联调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FPGA有几个GPIO和客户单板通过连接器链接,客户的单板上对应的管脚长期处于3.3V高电平状态。接我们单板的GPIO后,我们的FPGA无法正常加载,GPIO管脚从FPGA直连至板间连接器,断开连接器恢复正常。经过测试发现由于GPIO链接对端的高电平,导致我们的GPIO对应BANK的VCCO33这个电压被拉高至2.1V左右,理论上此时FPGA的INPUT管脚是高阻态,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场景,后来找了几个单板试了一下,都存在这个问题。
原理图请参考,实际上GPIO直接从FPGA拉至板间连接器,没有其它链接

网友A:
    目前设计的FPGA单板,采用的FPGA型号是XC7Z100-FFG900,最近和客户联调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FPGA有几个GPIO和客户单板通过连接器链接,客户的单板上对应的管脚长期处于3.3V高电平状态。

网友B: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源倒灌了,导致FPGA端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掉电了FPGA内部也还有一个电压,芯片没有正确复位,可以在信号线上串一个大点的电阻试一下,或者FPGA加一个复位芯片

网友:
    可以 加个三极管或者MOS管隔离一下,别直接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源倒灌了,导致FPGA端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掉电了FPGA内部也还有一个电压,芯片没有正 ...

我们加了复位芯片,芯片可以正常输出复位脉冲,但是复位之后FPGA还是没有办法正常加载

网友C:
    拉高2.1V那不就5V了。那个BANK 3.3V,电平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高2.1V那不就5V了。那个BANK 3.3V,电平不匹配

这倒没有,是外部的单板上的FPGA的一个IO,持续输出3.3V高电平接在我们单板的FPGA GPIO上,导致我们的单板上3.3V倒灌至3.3V VCCO电源,倒灌的电压大概在2.1V,等我们单板正常上电了,这个电压还是保持在3.3V,并不会把电压抬高到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加了复位芯片,芯片可以正常输出复位脉冲,但是复位之后FPGA还是没有办法正常加载

    是否倒灌电压导致FPGA上电采集前配置电阻的状态也出错了,进而无法认不到启动模式而且即使导致复位也无法启动。可以看看启动电阻那边的电平是否受影响。

网友:
    另外的板子比你先上电,通过I/O电流倒灌进你的板子,这时候导致你的FPGA I/O处于中间态,既不能判决为高也不能判决为低,这样可能会让你的I/O发生闩锁,而且也会影响你的FPGA上电时序,上电无法加载一般都会发生,但是有的个别同样的芯片应该是可以加载的,绝大多数都不行,因为不同芯片的I/O接受度可能因生产不一样。

你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本板FPGA管脚直接拉出去的风险,有3中解决方法,
    1、如果是低速信号,可以在I/O线路上串100R电阻,甚至更大,240R
2、如果你的板子输入电源和连接的板子输入电源是同一个源,考虑将你的板子上电时间加快,比如去掉每级电源芯片的软启动电容,或者减少上电层级,只要你的3.3V比对方的快就能够正常启动
3、设计改版,在I/O上加双向BUFF,有使能控制的那种,上电器件使能关闭,I/O都处于三台,上电后打开使能正常 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高2.1V那不就5V了。那个BANK 3.3V,电平不匹配

    让软件配置下管脚的状态上拉下拉什么的试试。

网友:
    时序不满足,fpga是不能加载的

网友D:
    倒灌的电压大概在2.1V,等我们单板正常上电了,这个电压还是保持在3.3V。
    所以你的 FPGA 還沒有電,這個 I/O 上的 3.3V 就存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源倒灌了,导致FPGA端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掉电了FPGA内部也还有一个电压,芯片没有正 ...

IO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如果是单向的就价格三极管之类的隔离一下,如果双向就加个芯片吧,用FPGA那端的电源来控制使能,这样等FPGA上电了使能才能打开,可以解决电源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的 FPGA 還沒有電,這個 I/O 上的 3.3V 就存在了???

是的,这个IO配置的输入,外部给的一直是个3.3的高电平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也是头疼,TI的芯片上遇到过,IO先于电压进去一个3.3会让CPU起不来,复位也起不来,HISI的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用的海康的录像机它们 HDMI也是有输出电压,然后也导致我们的起不来,你只有隔离,目前串电阻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也是头疼,TI的芯片上遇到过,IO先于电压进去一个3.3会让CPU起不来,复位也起不来,HISI的也是 ...

    现在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打算在外面的单板和我们的单板中间串个小板,小板上加入一个buffer芯片,通过我们自己的FPGA IO 去控制它的开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打算在外面的单板和我们的单板中间串个小板,小板上加入一个buffer芯片,通过我 ...

我们的板子上也加了切换开关,遇到IO先于电源送进来电的,依旧是起不来的,你要加BUFF的时候注意一下,看用个电平切换芯片隔离看看,两边都用一样的电平,但各自用各自的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IO配置的输入,外部给的一直是个3.3的高电平

看一下這篇!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6717-1-1.html

    哀西沒電不能這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這篇!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6717-1-1.html

嗯,现象比较像了,我们的问题是在单板没上电的时候,外部给的3.3V电平把FPGA的VCCIO3v3拉高了,测试电平在2.1V左右,这个时候FPGA还没上电,等它正式上电加载的时候这个电压要在核压之后上电,这样就违反FPGA的上电时序了,导致FPGA加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板子上也加了切换开关,遇到IO先于电源送进来电的,依旧是起不来的,你要加BUFF的时候注意一下,看 ...

嗯,我的buffer选的TI 一个带OE的芯片,通过自己的IO去控他的OE,这样应该不会先于电源送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的buffer选的TI 一个带OE的芯片,通过自己的IO去控他的OE,这样应该不会先于电源送电了

    真的要省到沒天良的話!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的buffer选的TI 一个带OE的芯片,通过自己的IO去控他的OE,这样应该不会先于电源送电了

Single Gate Little Logic 通常有 Power Isolation 的功能,沒電時輸出就是高阻抗Hi-z)了。

    所以選擇沒有 Output Enable74LVC1G17 Non-Inverting Schmitt-Trigger Buffer 也可以。

The 74LVC1G17 is a single 1-input Schmitt-trigger buffer with a standard totem pole output. The device is designed for operation with a power supply range of 1.65V to 5.5V. The inputs are tolerant to 5.5V allowing this device to be used in a mixed voltage environment. The device is fully specified for partial power down applications using IOFF. The IOFF circuitry disables the output preventing damaging current backflow when the device is powered down.

同理,74LVC1G08 Single 2-Input AND Gate74LVC1G32 Single 2-Input OR Gate,把兩個輸入接一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要省到沒天良的話!

    这个方法秒啊,我本来想着用三极管加MOS来实现,可是发现中间的转接板只有12V,没办法必须要加DCDC来转一个低电压,既然这样就直接放个TI的小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是上电时序不对,引起芯片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20-07-03):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上电时序不对,引起芯片无法正常启动

    嗯,我们目前给客户的答复也是说上电时序问题,因为正常FPGA的VCCIO是最后一级上电的,现在等于是最早上电至2V,比核压还早,出现问题就很难确认具体的根因

网友G(2020-12-24):
引用 网友A:
    目前设计的FPGA单板,采用的FPGA型号是XC7Z100-FFG900,最近和客户联调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FPGA有几个GPIO和客户单板通过连接器链接,客户的单板上对应的管脚长期处于3.3V高电平状态。

串10P电容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目前设计的FPGA单板,采用的FPGA型号是XC7Z100-FFG900,最近和客户联调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FPGA有几个GPIO和客户单板通过连接器链接,客户的单板上对应的管脚长期处于3.3V高电平状态。

串10P电容能解决

    这个应该能解决,直接隔离直流电压

网友:
    话说,应该是FPGA加载的时候外部存储器还没准备好。再次拉PROG_B应该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