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DL的人是真的少啊

楼主(2020-06-04):
用HDL的人是真的少啊

网友:
一般用HDL的单位都是大企业,例如某兴,部分YJS,HDL更严谨,原理图库的修改不像Capture那么随意,而且HDL可以和Cadence自己的EDM 管理系统连接,高校里基本都是AD和capture。

网友(2021-08-26):
    HDL不容易上手

网友(2022-01-17):
    我就看到研究所用过HDL

网友(2023-05-04):
    HDL大公司用才能发挥优势

网友(2023-11-20):
    高通也用。。。。话说怎么能把HDL的原理图转成orcad的啊?还是只能转它的库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