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0

楼主(2020-06-04):
 用ad13.0 怎样制作pcb多层板

网友A:
菜单栏 -设计-层叠管理-增加内电层
你要几层板就增加几层。

网友B:
二楼说的对,就是这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栏 -设计-层叠管理-增加内电层
你要几层板就增加几层。

谢谢大神指点,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对,就是这么操作的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