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与DC-D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6-04):
LDO与DC-DC有什么区别?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从文字上看,区别是:一个有3个英文字母,一个有4个英文字母(其中两个重复)。
其他的区别请楼下补充。。。

网友:
    LDO的电流会很小,一般情况下大不于1A,另外压降一般会也会很小,layout需要额外考虑功耗散热问题;
    DC-DC电流可以很大,压降/压升也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不同芯片,设计pin脚参数也比LDO要多.

网友:
    1、成本:DCDC需要电感,LDO不需要,整体电源成本便宜;
    2、电流:LDO电流较小,常用的时300mA,500mA,DCDC电流1A起;
    3、效率:LDO效率低于DCDC;
4、纹波:LDO优于DCDC,对于纹波有要求,满足电流情况下,大多采用LDO

网友(点评):
这个很详细了

网友: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与直流降压器

网友:
    LDO也有压降大的,只是此时效率会很低

网友:
    LDO是低压差线性电源 线性电源靠的是转换芯片自身的一个能量损耗实现降压,DC_DC是开关电源 简单理解就是根据一定频率的开关动作实现电压调节 DCDC电源转换效率高 可输出电流大 适合数字电路芯片供电  LDO输出电源波纹系数好 适合给模器件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