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imulink中怎么调整字体大小

楼主(2020-06-04):
在simulink中怎么调整字体大小

网友A:
simulink--file--preferences--font defaults

网友B:
右键模块 选择Font即可 可以设置字体大小 格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ulink--file--preferences--font defaults

谢谢啦,已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模块 选择Font即可 可以设置字体大小 格式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