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电路为啥能输出10V?

楼主(2020-06-04):
网上找的一个高精度高稳定性的+10V稳压电源电路,用LM317搭的。中间的稳压管选的是6.2V稳压管。这个电路为啥能输出10v呢?而且这个567R精密电阻市场上也没找到。

网友A:
    输出电压和你R1,R2,R3的电阻大小是有关系的,感兴趣可以查查芯片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1.25+6.2)/1.5K=Ir2  Ir2*(1.5K+567)=10v

网友B:
    1,由LM317特性,稳压输出状态下管脚1和2之间的电压差为1.25V。
    2,由上,R1两端电压降为1.25V,加上稳压管的电压降6.2V,则R2两端电压降为7.45V。
    3,计算出R2上流过的电流I2=7.45/1.5K=4.97mA
4,计算出R1上流过的电流I1=1.25/2K=0.63mA
5,因为LM317的Iadj非常小(小于100uA),可以忽略。所以流过R3的电流I3=I1+I2=5.6mA。
6,计算R3上的压降=5.6mA*561=3.14V。(图中567欧应该是561欧的笔误)
7,计算输出电压=7.45+3.14=10.5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和你R1,R2,R3的电阻大小是有关系的,感兴趣可以查查芯片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hug::hug::hu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由LM317特性,稳压输出状态下管脚1和2之间的电压差为1.25V。
    2,由上,R1两端电压降为1.25V,加上稳压 ...

R1两端电压降为什么是1.25V,不理解,我菜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1两端电压降为什么是1.25V,不理解,我菜乌

这是芯片规格书中定义的呀,这个稳压器的工作原理就是监控R1(也就是Pin1和Pin2)两端的电压差,并试图保持在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两端电压降为什么是1.25V,不理解,我菜乌

    看芯内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芯片规格书中定义的呀,这个稳压器的工作原理就是监控R1(也就是Pin1和Pin2)两端的电压差,并试图保 ...

    谢谢你,了解啦,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