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元器件的原则_电子元器件插装方法

楼主(2020-06-04):
1、要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企业的设备条件安排装配的顺序。如果是手工插装、焊接,应该先安装那些需要机械固定的元器件,如功率器件的散热器、支架、卡子等,然后再安装靠焊接固定的元器件。否则,就会在机械紧固时,使印制板受力变形而损坏其它已经安装的元器件。如果是自动机械设备插装、焊接,就应该先安装那些高度较低的元器件,例如电路的“跳线”、电阻一类元件,后安装那些高度较高的元器件,例如轴向(立式)插装的电容器晶体管等元器件,对于贵重的关键元器件,例如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功率器件,应该放到最后插装,安装散热器、支架、卡子等,要靠近焊接工序,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先装的元器件妨碍插装后装的元器件,还有利于避免因为传送系统振动丢失贵重元器件。

  2、各种元器件的安装,应该尽量使它们的标记(用色码或字符标注的数值、精度等)朝上或朝着易于辨认的方向,并注意标记的读数方向一致(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这样有利于检验人员直观检查;卧式安装的元器件,尽量使两端引线的长度相等对称,把元器件放在两孔中央,排列要整齐;立式安装的色环电阻应该高度一致,最好让起始色环向上以便检查安装错误,上端的引线不要留得太长以免与其他元器件短路。有极性的元器件,插装时要保证方向正确。

  3、当元器件在印制电路板上立式装配时,单位面积上容纳元器件的数量较多,适合于机壳内空间较小、元器件紧凑密集的产品。但立式装配的机械性能较差,抗振能力弱,如果元器件倾斜,就有可能接触临近的元器件而造成短路。为使引线相互隔离,往往采用加套绝缘塑料管的方法。在同一个电子产品中,元器件各条引线所加套管的颜色应该一致,便于区别不同的电极。因为这种装配方式需要手工操作,除了那些成本非常低廉的民用小产品之外,在档次较高的电子产品中不会采用。

  4、在非专业化条件下批量制作电子产品的时候,通常是手工安装元器件与焊接操作同步进行。应该先装配需要机械固定元器件,先焊接那些比较耐热的元器件,如接插件、小型变压器、电阻、电容等;然后再装配焊接比较怕热的元器件,如各种半导体器件及塑料封装的元件。

  电子元器件插装方法

  插装方法如图1所示。紧贴插装如图1-a所示,其优点是稳定性好,插装方便、简单,但是这种插装方法不利于元器件的散热,对于散热有要求的元器件不适合,而适合有高度限制的产品。非紧贴插装如图1-b所示,一般产品如果对高度没有明显的限制可以采用此插装方法,这种插装有利于元器件的散热,但是插装时需要控制元器件的高度,保证产品的美观,因此给裙装带来一定困难。立式插装如图1-c所示,对于空间有限的产品也可以采取此插装方法。对于这三种插装方式,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一般采取贴板安装。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元器件字符标记方向应该一致,这样方便。

  辨识和操作;安装时尽量不用手去碰触元器件引线和覆铜,避免接触氧化,如果为了焊接方便还可将引线进行折弯处理,但是这样对于以后的拆焊工作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可以选择前边介绍的小木板协助进行焊接操作。

网友:
在同一个电子产品中,元器件各条引线所加套管的颜色应该一致,便于区别不同的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