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0-06-04):
硬件电路设计原理分析:这个属于功放电路的一部分,这个出来的+VCC-PRE和-VCC-PRE能够算出来吗?

网友:
    你这个电路看起来右侧+VCC-PRE和-VCC-PRE是电源输入,左侧+/-12.5V 才是稳压输出。稳压输出电压12.5V是由TL431(U5/U6)的参考电压(2.5V)与外部分压电阻网络(20K+5K vs 5K)设定(5倍)。)

网友:
    有6v稳压管,应该有正负6v左右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