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方案与有线方案相比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0-06-04):
无线方案与有线方案相比有哪些优势?9 X# g1 Y6 I# ?5 ^

网友:
    有线方式. 这种方成质有得控制值号必须通过有钱方式连接控制器端得信号线更就是多得吓人一但遇 到问题排查也相当困难。有线方式缺点非常突出。布线繁染、 工作量大、成本高、维护困难、不易组网、 扩展性差。这些缺点最终导致有线方式得智能家 居只停留在小规模试点阶段,无法大规模快速推广。 无线方式 然不就是此类应用得重点。对生 用干朝能就展得无转系统需要满足几个特性低功耗、定、易于扩展组网,至于传输速度显 目前几种可用于智能家居得无线方式蓝牙、wif. 415M4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