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里面fanout时在哪里选定VIA的类型?

楼主(2020-06-04):
. p$ W" ^6 y% d; V3 Imentor里面fanout时在哪里选定VIA的类型?一块PCB中有多个GBA元件要做fanout,但每BGA元件要fanout的via大少都不一样。本人菜鸟,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
    如果你是自动扇出的话需要在ces里面把过孔类型设置好。

网友:
    如果是手动扇出则右键就可以选择过孔类型。

网友:
    在ces中网络类中针对不同网络组可以统一设置过孔类型,扇孔的时候会自动应用成相应过孔。

网友:
    先设区域规则0.8  1.0 1.27然后每个区域规则应用某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