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关于蓝牙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0-06-04):
各位大虾,小弟刚开始接触蓝牙,想知道有什么型号的蓝牙芯片,是要用“单片机+蓝牙芯片”的控制方式,不是带ARM内核的那种,像CC2540、NRF51822、CSR8510这些好像都是单片机跟蓝牙集成到一起了,还望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注:型号越全越好,便于选择,最好有国产的,便宜些

网友:
ST的蓝牙跟MCU分开,用SPI与蓝牙通讯,不过建议用最新的ST的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