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BGA的高铅焊球与有铅焊膏生成了什么成份的IMC层?

楼主(2020-06-04):
如题,一般有铅制程的再流焊温 度最高也就230°C左右,这个温度高铅焊球(- 般300°C左右) 不会融化,那么有
铅焊膏和高铅焊球之间发生了什么反应?有无IMC层呢?

网友:
没发现过类似问题,按锡膏要求调试

网友:
主要是焊球和焊膏都是SnPb合金,如果没有形成IMC的话,可靠性能行吗?

网友:
两界面SOLDER BALL一侧不存在IMC、只有组织均匀过渡、看切片就知道了...,CBGA和CCGA都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