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6-04):
有一款开关电源,输入264-154  输出最大功率28V6A。共168W,先想姜最大电流增加到8A,最大电压提升到29V,其他不变。
最方便的改进方法是不是将变压器变大即可?
电源采用半桥拓扑,开关频率35KHZ,   PWM芯片是UCC2808。
开关管用的是FQP13N50,镇流二极管MUR1620,功率电感,铁硅铝磁环100UH,变压器用的是ER28,要将带载最大电流增大2A,即功率增加将近60W,直接将变压器磁性变大,匝比不变,其他不动是不是就可以能,还需要改动什么吗?
需要重新设计变压器匝比,感量,以及其他器件参数吗?

网友:
    变压器匝比不变,输出电感要把环做大,感量再减小点。功率管子自己要看下是否有余量。要做了调试才知道到底要换多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