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指点一下如何定义这个rhum, 成为一个合适的矩阵z?非常感谢!

楼主(2020-06-04):
clear
ncinfo('rhum.mon.mean.nc');
y_len=60;
t_len=854;
z_index=7
x_index=120
x = ncread('rhum.mon.mean.nc','lon');%x
z = ncread('rhum.mon.mean.nc', 'level');%z
y = ncread('rhum.mon.mean.nc', 'lat');%y
t = ncread('rhum.mon.mean.nc', 'time');%t
rhum = ncread('rhum.mon.mean.nc', 'rhum');
figure; hold on;
for i = 30:y_len
  for j=10:t_len
[ii,jj]=meshgrid(j,i)
array(i,j)=rhum(x_index,i,z_index,j);
contour(i,j,z,[rhum(x_index,i,z_index,j)])
  end
end

错误使用 contour (line 84)
Z 的大小必须为 2x2 或更大。

这个contour函数里 i,j很好定义,主要这是这个rhum,也就是contour里的矩阵z,rhum现在是固定两维,两个自变量。麻烦大神指点一下如何定义这个rhum, 成为一个合适的矩阵z?非常感谢!

网友:
    for i = 30:y_len
or j=10:t_len
    [ii,jj]=meshgrid(j,i)
array(i,j)=rhum(x_index,i,z_index,j);
contour(i,j,z,[rhum(x_index,i,z_index,j)])
nd
end

这里不对,不应在循环里面嵌套contour,因为对循环每一步而言,i和j都只有一个数值,meshgrid不能把它们展开成矩阵,而且contour(i,j,z)里面的这个z也没赋过值。
    举个正确用法的例子,循环每一步计算Z的一个元素,全部计算完毕后,用meshgrid把横纵坐标向量展开成矩阵,最后在循环外面用contour绘图
draw_x = 1:1/4:7;
    draw_y = 2:1/3:6;
    f = @(x,y) x.^(exp( -y.^2/50 ));
    for ii = 1:1:numel(draw_x)
    for jj = 1:1:numel(draw_y)
            Z(jj,ii) = f(draw_x(ii),draw_y(jj));
        end
    end
    [draw_x,draw_y] = meshgrid(draw_x,draw_y);
    contour (draw_x,draw_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