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都用的什么助焊剂?

楼主(2020-06-04):
请问大神都用的什么助焊剂?市面上哪个品牌的助焊剂性价比高,无铅免清洗。表面不脏,不粘,助焊剂量不用喷雾很多,浪费少!麻烦大神推荐一款,感谢!

网友:
    真正輔助焊接的成分是鬆香或者改性鬆香,噴塗量與這個比例有關係,是否需要清潔看你用的輔材是醇還是水還是其他有機溶劑,表面活化的清潔成分是酸,所以化學調製的東西成本可以算出來的,就看供應商黑不黑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