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福特福克斯智能交流发电机波形的方法

楼主(2020-06-04):
什么是福克斯智能交流发电机:
福特福克斯智能交流发电机是第一个引进由发动机的ECM或动力控制模块(PCM)电子控制的交流发电机系统,这种称为“智能充电”系统,现在大多数汽车厂都是应用这种系统。
该系统下,发电机只有在绝对必要以及蓄电池保持恒定、健康的充电状态时,才以最大容量工作。而蓄电池的温度会通过进气温度传感器来判断,当温度低时蓄电池具有接受略微高的充电电压的能力,所以ECM在温度低时以略微高的能量给蓄电池充电并且相对负载消耗来平衡充电率。
了解了什么是福特福克斯智能交流发电机,我们来看看如何用示波器来测量。

示波器和发电机的连接方法:
通道 1 :发电机电流输出
将电流探头打到100X,BNC口连接到示波器的通道1上。将电流钳连接到发电机至蓄电池的主蓄电池正极线缆上。开启电流探头并调节归零设置。
通道 2 : 发电机的反馈
连接一条BNC转香蕉头测试线到示波器的通道2上。连接一个刺针到测试线的正极接头上,并连接一个黑色鳄鱼夹到测试线的负极接头上。将黑色鳄鱼夹连接到发动机接地位置上。刺针探测发电机多插头的1号针脚。
通道 3 : 向发电机发送的指令信号
连接一条BNC转香蕉头测试线到示波器的通道3上。连接一个刺针到测试线的正极(彩色)接头上,连接一个黑色鳄鱼夹到测试线的负极(黑色)接头上。将黑色鳄鱼夹连接到发动机接地位置上。刺针探测发电机多插头的2号针脚。

示波器的设置:
如果你的示波器是麦科信ATO系列汽修款,那么你只需要打开汽修包,选择充电/启动电路,然后选择福克斯智能发电机,点击确定,示波器就会帮你调节好各种设置。

如果你用的是其他示波器,那么需要进行如下设置。首先我们把通道一的衰减比和电流探头调成一致,为100X,通道二和通道三分别为1X。然后通道一的探针类型为电流,通道二和三为电压。通道一的垂直档位设为20A,通道二和通道三分别为5V。时基打到10ms。

通道二是来自发电机的监测,信号是给发动机电子控制模块(ECM)的反馈,保持恒定的方波或脉宽调制信号。信号的占空比会随着发电机的输出增加而改变。
通道三是给发电机的指令信号,这个信号来自ECM并随着负荷需求而改变。它也是方波或脉宽调制信号。在没有负载的时候,通道三没有信号,因为ECM没有检测到任何电力设备被打开,除了发动机正常运行。在全负荷的时候,通道三产生信号,且发电机调节器增加励磁电流来回应它,从而增加输出电流。不管电力需求如何,通道三的占空比会几乎保持不变。
通道一的电流探头必须连接在发电机到蓄电池的正极上,因为如果电流探头连接在蓄电池的负极上,它将可能显示的是发电机产生的电流和电子负荷消耗的电流之差。这种情况下,当额外负荷加载在系统上,电流的读数就不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在没有负荷的情况下,发电机的充电电流大概14安。当我们打开负荷(如玻璃窗加热器、主头灯和全速加热鼓风机等),输出电流会增加到大概70安。
我们可以打开示波器的测量项进行观测,即通道一的平均值和幅值,以及通道二和三的占空比。

网友:
    示波器测量福特福克斯智能交流发电机波形的方法 非常好的文章,我学习到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