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家电控制板波峰焊选多大的

楼主(2020-06-04):
    小家电控制板加工 ,打算入手一台波峰焊机,于电资金等多面考虑,预算买2
50或300的,250的机型好不好? 250mm的做做小家电控制板拼板的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
波峰焊锡缸小的话锡渣量产出大

网友A:
我们先前做安防产品,2*4左右的拼版(单板较小),做过炉治具都在250mm+。小家电的板宽较大,建议多预留一些

网友:
小家电生产应当以效率为先,适合拼板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先前做安防产品,2*4左右的拼版(单板较小),做过炉治具都在250mm+。小家电的板宽较大,建议多预留一 ...

这个建议很好

网友:
    250炉款太常规··基本上是够用,但是肯定会有拼版大的时候··或者线束特别多··需要调整炉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先前做安防产品,2*4左右的拼版(单板较小),做过炉治具都在250mm+。小家电的板宽较大,建议多预留一 ...

    你好··我这边接触的也比较多,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加个微信什么的吗

网友:
    加不了好友··嘿嘿·有其他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