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仿真

楼主(2020-06-04):
MATLAB做 仿真时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锯齿波发生器在设定频率很低(比如0.5HZ)时,可以产生很漂亮的锯齿波形,但是,当设定比较高的频率(如1000hz)时,波形产生了很大的失真。

网友:
步长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A:
最大步长设置为你的信号周期的1/50,再看一下

网友:
应该步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步长设置为你的信号周期的1/50,再看一下

谢谢大佬,我最大步长设置的auto,所以波形比较奇怪,现在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