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么理解反射信号淹没在入射波的上升沿中

楼主(2020-06-04):
一般关于信号完整性的讨论均会要求阻抗不连续的距离足够短(如L<λ/20),这样可以让反射信号淹没在入射信号的上升沿中。但如何理解这一说法呢?
有没有专家来说说

网友:
对于反射信号淹没在入射波的上升沿中,可以从相位的角度理解:若阻抗突变trace足够短(如L<λ/20),反射波的所有次谐波的相位变化足够小,与入射波迭加后基本不会对入射波波形造成大的畸变影响,故不会导致过冲和下冲。从表面现象看,反射波淹没在入射波的上升沿中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上说的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