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BGA封装菊花链形式

楼主(2020-06-04):
求助大神,BGA封装可靠性测试时需要的菊花链形式是怎么设计的?急求指导,有PCB文件更好,十分感谢大神帮忙!!!

网友:
BGA(BallGridArrayPACkage),即球栅阵列封装,是一种多层的芯片载体封装。这类封装的引脚在集成电路的“肚皮”底部,引线是以阵列的形式排列的,所以引脚的数目远远超过引脚分布在封装外围的封装,可以省去电路板多达70%的空间。BGA封装充分利用封装的整个底部来与电路板互连,而且用的不是引脚而是焊锡球,因此缩短了 ...

网友:
datacom2200evo有资料吗。

网友:
其实我想问必须要用菊花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