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式非接触接近开关的电容感应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6-04):
请问,电容式非接触接近开关的电容感应原理是什么?
    现成的电容传感器,靠近液体时会有开关信号输出,液体作为电容的介质,电容的两极板其中一极肯定在电容传感器内部与处理电路有电气连接,那电容的另一极呢?
    有资料说另一极是待测液体,但是待测液体与处理电路没有电气连接,这相当于电容只有一极与电路连接,另一极悬空,怎么检测容值变化?
    另一种说法,传感器是一极,大地是另一极,有何液体是另一极的说法存在同样的问题;
    还有说另一极是传感器外壳,但传感器外壳是塑料的。
    因此,想请教专业的各位,具体究竟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在电容式传感器的感应面同两个同心布置的金属电极组成,这两个电极相当于一个非线绕电容器的电极。电极的表面a和b连接到一个高频振荡器的反馈支路中,对该振荡器的调节要使得它在表面自由时不发生振荡。
  当物体接近传感器的有效表面时,它就进入了电极表面前面的电场,并引起耦合电容发生改变。振荡器开始发生振荡,振荡幅度由一个评价电路记录下来并被转换为一个开关命令。

网友:
被测物的材质以及和传感器之间的距离均可以产生不同的容值

网友:
现成的电容传感器,靠近液体时会有开关信号输出,液体作为电容的介质,电容的两极板其中一极肯定在电容传感器内部与处理电路有电气连接